[维修] 修修我的老伙计同时保养下刹车分泵

楼主:
     16年底比亚迪宋盖世版1.5T,新车时仗着地盘高疯狂压减速带感觉很过瘾,国庆前在路上不小心五六十码压了个坑然后顶胶位置就发出橡胶摩擦光杆的声音,原地摇晃车头确认顶胶位置有明显的震动和异响声。买配件第一次贪便宜到货发现编号是秦的,卖家还不承认,第二次买的跟原车编号一致SA-2905700。 前刹车片磨到极限有噪音了,本来是准备换刹车片的时候顺便更换顶胶,这样就可以少拆一遍轮子。但顶胶第一次到货不对版,所以刹车片只能先更换了。自己更换,总结下教训分享大家。

     刹车片更换和分泵导向销保养分享,由于新刹车片比老刹车片厚很多,所以就会需要把分泵的活塞压回去才能安装刹车片,换第一个时觉得刹车油壶有足够的容量就没放油直接压活塞,结果导致刹车油溢出刹车油壶并滴到很多零件,刹车油是强腐蚀性介质,连续浇了四五桶水才勉强冲掉油渍。建议压活塞时如果刹车油壶液位正常的话一定要通过分泵的排气孔把多余刹车油排掉。另一个刹车片固定卡簧要掰一下保存足够的弹性固定刹车片,否者过沟过坎会出现金属撞击异响也就是刹车片撞击分泵的异响(曾经因为这个在4S修了两三年)。最最后顺便保养了下分泵导向销,这个非常重要,刹车片蹭刹车盘一般就是这个导向销卡滞(卡滞现象反应在行车时有刹车异响,或者悬空转动车轮时有阻力),我的拆进去发现里面的油脂都已经发黑了,且右侧导向销头部的橡胶套有些膨胀卡滞,用砂纸把销表面和橡胶磨了下、销孔用无纺布清理干净、用专用导向销油脂表面涂抹薄薄的一层(涂太多的话导向销会压不到位)、把导向销交错反复旋转压入销孔让小孔表面均匀涂布油脂,最终要达到的效果是导向销压到底排气后,向外拉出导向销松手后会因为底部真空自动缩回,这个缩回动作可以带动刹车片在刹车动作后离开刹车盘。
    顶胶更换,需要弹簧压缩器、两个千斤顶或者一个千斤顶配合一个差不多高的垫块。在还没顶车前就要拧松顶胶上部的3颗固定螺母以及中心的避震活塞杆顶部螺母,这几个需要很大力才能松开,用千斤顶顶车后再松怕是会压坏千斤顶;顶车后拆掉轮子后,用2个弹簧压缩器左右对称先挂在弹簧顶部,用另一个千斤顶顶在下摆臂向上顶或者垫块放摆臂下面用第一个千斤顶下降也一样,在弹簧被压缩正常距离左右时把弹簧压缩器底部钩子也固定在弹簧底部并旋转压缩器拉紧弹簧(之所以在车上就挂弹簧压缩器是因为对于无电动工具的情况下这样相对省力,如果拆下避震总成后再来手动压缩弹簧会非常费力);此时松开摆臂下的千斤顶或重新顶起第一个千斤顶让摆臂悬空;拆掉避震总成上的刹车油管支架、ABS传感器信号线固定支架、竖拉杆螺母、避震总成底部两个固定的大螺栓螺母(这个两个大螺栓螺母需要很大的力矩,请确保千斤顶可以承受额外的扭力,如果有冲击钻那当我没说,我是用两个梅花扳手延长后手拆的)和顶部的3颗固定螺母后拿下整个避震总成。顶胶和车体之间有个铜制垫片要注意别弄丢,到了这里本来已经成功了一大半,而我的苦难历还刚刚开始,本来顶胶跟避震活塞杆顶部配合的地方是圆形切了一个平面的,这样在拆顶胶中心那颗跟活塞杆固定的螺母时,活塞杆就可以吃住力不会在顶胶的孔里面乱转。而实际是无论我怎么固定,顶胶中心的螺母跟活塞杆都是随着我套筒一起钻的,研究了半小时放弃了,最后跑到公司车间用手握住活塞杆用风炮终于拆下顶胶螺母,拿下顶胶后才真相大白,这个顶胶曾在质保期异响索赔过,4s更换时错误的把螺母下面的垫环错误的安装到顶胶下面去了,从而导致顶胶安装位置被上移偏离了防转位置,因为上移后螺纹直径比底部防转直径小,所以根本就无法防转,拆下来的顶胶中间翻转位置也已经被磨变形了。用布料清理了下平面轴承加了油回去、再用我5块钱买的途观后缓冲胶(BYD的缓冲胶太贵了,第一张图)DIY拆了一小节装进去,松开弹簧压缩器并安装顶部的铜质垫片再按正常顺序复装。成功消除异响。顶胶更换主要是要保养下平面轴承、更换缓冲胶和顶胶、另外一定要注意零件安装顺序。
大概用到14、17、22*2的梅花扳手、19六角套筒、内立角扳手还有其他记不清了
两手黑黑,不方便拍照片,网上借点图

网友A:
4S错装漏装的看来不少见,我的本田也是4S瞎装还装错了两次。

网友B:
又省几百块,还享受动手乐趣过程

网友:
不错!!刹车系统要保证质量和安全性

网友:
动手达人必备知识get,早日成为达人

网友:
字不少,满满都是干货。

网友C:
厉害,这么大工程也自己干

网友:
这是一个大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错装漏装的看来不少见,我的本田也是4S瞎装还装错了两次。

我遇上了太多太多了,喷漆喷错色、拆空调内外循环电机拆坏了空调总成、拆PCV阀拆坏了橡胶接头还不告诉我、拆A柱内饰板拆坏固定座等等,可能是因为之前去的店太垃圾了,现在已经倒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省几百块,还享受动手乐趣过程

起码省了七八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这么大工程也自己干

还好,主要是被人为增加了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