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845反激电源问题 输出电压正负有偏差

楼主:
仿制做了个反激电源,单12v转正负12v,芯片3845,测量驱动信号如图,输出电压正负有偏差。找不到哪里的问题

网友:
没有看到完整图片不知道原理图,但开关电源需要标准正负电压输出不是像工频变压器直接全波整流就行,需要二次单独做DC-DC转换的.

网友:
是不是自激

网友A:
正负一个绕组?

网友:
以前的老功放使用双电源的比较多,现在见得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一个绕组?

两个绕组的,我怀疑是原边的匝数不对

楼主:
原边绕组9匝,电感量10uh,另外一侧两组22匝,EE28的骨架,频率65khz,主控3845B,用ee25的骨架可以用,工作正常,换成EE28的骨架后,就这样了

网友:
原边9匝,次边22匝?感觉就有问题吧。另外,次级得双线并绕,然后拆开单线将一条头接另一条尾,这样才能保证电压对称。

网友:
用TL494推挽驱动

网友:
反激电源正负有偏差正常的呀,不想有偏差还的是推挽正激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