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为什么要有极性?

楼主(2025-10-09):
电流互感器一般测量交流电流,原边一匝或多匝,副边多匝,为什么要区分极性?

网友:
不分就可以听到砰砰声

网友:
相序问题,
单相涉及到测量和计量有个正反的问题
三项问题更严重,不但每一项有正反,还有相序和初角的问题

网友:
不同的应用场合要求不一样的,有些应用不需要分极性,有些必须分极性。

网友A:
虽然交流电不分正负,但电能如同水流一般,是有方向的,最起码在同一个正弦周期里,一次测电压在正半周时,你二次侧电压也得在正半周上,就好比给电池充电时,充电器正极要对应电池正极,负极对负极。互感器也是如此

网友B:
椤次定律呀,这个要有一定的电工基础知识才给你说的清楚,否则再怎么解释你可能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交流电不分正负,但电能如同水流一般,是有方向的,最起码在同一个正弦周期里,一次测电压在正半周时, ...

我估计这位老兄还是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椤次定律呀,这个要有一定的电工基础知识才给你说的清楚,否则再怎么解释你可能也不懂 ...

你连问题都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