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压器初级用加保险丝吗

楼主:
像这种次级正负12v,几百毫安电流的变压器,初级还需要加一个保险丝吗,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吧

网友:
安规来说肯定要加的

网友:
浪涌,还有某些特殊情况,比如我这多年前有次220成380了,好多家庭直接看着电器冒烟

网友:
老师傅考小学徒

网友:
最好有个

网友:
变压器初级搞个保险还是很必要的 遇到浪涌 可以保命 而不是烧的冒烟

网友:
是必要而且是必须的。

网友:
加,必须加,没有保险的电源就不是一个不合格的电源。

网友:
这要看你自己想不想了。

网友:
必须加,没有保险的电源就不是一个不合格的电源,加了还能保护电路安全

网友:
在早先铁芯变压器前后都加保险的,

网友:
中华诗词说可加可不加

网友:
按理说应该加保险丝,但是我见过90年代的电视机主板有个小工频变压器没有加保险丝就接到了AC输入一边,甚至都不经过电源开关,那电视还是牌子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