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求大佬,读到是一芯的1179,但是试过好多量产工具都读不到U盘

楼主(2025-10-09):
电脑不出盘符,设备管理中显示设备正常运行。
试过官网最新的量产工具、以及网上搜的,都读不到。
官网的qc工具能读到未格式化。
U盘检测软件能检测到一芯的1179

求大佬解答。

网友A:
换个电脑关闭安全软件试试,按说要读不到都读不到,但qc工具又能读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脑关闭安全软件试试,按说要读不到都读不到,但qc工具又能读到

我怀疑量产工具不对,这是截图

楼主:
这是qc的截图。

网友B:
工具没找对,但是这个主控不太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没找对,但是这个主控不太配

官网最新的不行,18的也不行

网友:
主控数据丢失

楼主:
那该怎么处理,大佬

网友C:
一芯主控直接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芯主控直接扔了吧

主要是想玩一玩,识别的内存还是挺大

楼主:
情况更新,在官网下载了一个在线解 NoE2Prom_SDK(4),里面的软件检测截图如下,显示一个1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