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夹子可以用来做拉马吗?

楼主:
买了两个拉马都不给力,看到这种夹子挺便宜的,不知道用来改拉马好使吗?有没有坛友改过?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5442940717538

手上有的是这种,太大了对于小电机来说不好用:

网友:
能不能要看硬度和你零件的紧密度,这种就怕零件没顶开自己变形了,毕竟拉马都比较厚实

网友:
这强度,一个小钳子就把它夹歪了

网友:
感觉改造下能用侧边孔的话,估计拉力能上来很多

网友:
估计不行,螺纹比较浅,不吃力

网友:
楼上大神说的在理,这种东西好看,但是不能做拉马,硬度不够啊,材质就不是做拉马的材料;

网友:
实践出真知,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全自主知识产权贴片机呢,给国庆献礼你耽误工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自主知识产权贴片机呢,给国庆献礼你耽误工期了

多处设计失误,搞着搞着发现不是这里有问题就是那里没考虑到,又要重新打板,还在等嘉立创的板子呢

网友:
肯定不行的,夹口力太小

网友:
强度不够,得那种拉环的

网友:
这个强度比较差了

网友:
这种铁片太薄了。我还在课桌上用的,防止近视的就有两个这玩意。

网友:
可以改,在中间的孔洞向外锯开一个缺口,可以对应相应的轴。

网友:
估计材料弹性硬度等都不够给力!不够可以改造试一下,如果是大量作业的话最好还是买好点的弹簧钢,自己制作!

网友:
这种强度不够的。

网友:
小拉马论坛很多人都做了,有用螺母的,有用吊环螺钉的。尤其是用吊环螺钉做更简单,拿角磨机、电磨切割、打磨一下即可。你照猫画虎就行了。

网友:
这个太软了,可能会变形

网友:
镀锌,就怕是锌合金,强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