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求教大佬哪个版本的工具可以量产这个闪迪颗粒

楼主:
试了快十种各种版本工具了,都是提示flash不支持,求教大佬们哪个安国工具可以刷闪迪。

网友A:
z这是个24NM MLC 对应东芝的型号是TH58NVG6D2GTH00,你要找13.14年左右的安国工具试试

网友:
可以试着修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z这是个24NM MLC 对应东芝的型号是TH58NVG6D2GTH00,你要找13.14年左右的安国工具试试 ...

普通版就行还是需要找那种闪迪东芝专用版?

网友:
还是软件版本的问题,不同年份的软件都下了试试,安国软件巨多,量产就得任何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