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威刚UV128换货回来,拆开看是换了新存储芯片

楼主:
PS2251-19量产失败导致无法正常使用了,直接换货,寄回来拆开,仍然是PS2251-19主控,不过存储芯片由原来的TSOP 48封装变成现在的BGA封装。
存储芯片上的丝印是HA19G93BXA 02423

手里的Mac OS系统没有测试芯片的软件,具体不知道是哪家的存储芯片。

写入速度稍微比之前TSOP 48封装的颗粒稍微快一丢丢,差不多在17-30这样,之前平均速度就19M/秒。

读取速度在110M/秒左右

Mac也没有像样的测速度软件,只好用命令行实时检测速度了。

网友:
板子够简洁的

网友:
写入好像2.0

网友A:
换的。新的换了吗?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维修,直接给你换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的。新的换了吗?

对呀,5年质保,量产坏了直接申请换货。

楼主:
确实是,上一次还是支持TSOP 48双贴的,不支持贴BGA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维修,直接给你换了个?

直接给我换新的,很明显上一个PCB板子只支持TSOP 48颗粒,这次是BGA封装颗粒

ADATA/威刚 UV128 64G U盘拆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7468-1-1.html

网友:
19的量产完协议也只有2.0速度很慢的

网友C:
你量产是为了什么?做启动盘吗?已经不流行了,现在都是各种P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量产是为了什么?做启动盘吗?已经不流行了,现在都是各种PE。

抱着玩一玩的心态量产

网友:
片子不太正

网友:
威刚这款模具好像用了好多年

网友:
这usb的引脚间距挺别致的,没见过的样式

网友:
这个主控芯片搭配8ddl速度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