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胜利VC890C+万用表

楼主:
今天拆解一块胜利万用表

取掉电池盖,看到采用两节7号电池

两个保险丝

取掉后盖看到万用表全貌

主控芯片采用牛屎封装

主控外置的存储器芯片型号为24C02N

采用两个SS8050三极管

最左侧为接口端子各脚功能

网友:
看外壳还以为挂了,电路板看着还行

网友:
看外壳就知道原主人不爱惜表。

网友:
这个拆之前还能用吗
看着就是外壳脏了

网友:
出土文物了

网友:
没有转盘那面的图

网友:
这个得彻底的清洗一下,否则看着不舒服

网友A:
看表盘功能较多,能开机否?

网友:
貌似内部有些进水,个别元件管脚有锈蚀。

网友:
感觉还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表盘功能较多,能开机否?

使用全部功能都正常

网友:
看着外壳像是出土文物

网友:
后期的单片机版本

网友:
看里面做工不错,值得折腾折腾。

网友:
牛屎挺方正的,板子做工可以,外观残次了些

网友:
这个软封装芯片的胜利VC890C+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这个怎么这么旧呢

网友:
又来个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