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不知眀电焊机

楼主:
看到一个破电焊机,拆开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电子元件。
大磁环,8颗快恢复二极管d92—02,四颗igbt  40n120s应该是半桥模式,散热片等等
这个电压器真的大,不是那种小的,底部引脚刮开是铜的,多股的可能是铝,这功率得多大,用8只

网友:
看着不错 不是PDD低价货

网友:
感觉体积不大,一般的电焊活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可以拆件,但是可以用在哪里呢?我以前拆的件放了好多年的几乎都没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件,但是可以用在哪里呢?我以前拆的件放了好多年的几乎都没用上。 ...

是啊,有时候用不上

网友B:
现在的小电焊机就是个大电流开关电源,还有人改成充电器的

网友C:
大概率能修好,可惜没有壳

网友:
电感是变压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能修好,可惜没有壳

有,太烂了,没有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小电焊机就是个大电流开关电源,还有人改成充电器的

拆了两款都是220v整流倍压的,igbt是12000v,650v的电路结构,没敢搞,

网友D:
看着不错拆件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错拆件可惜了

属于高压,没有维修经验,拆拆件

网友E:
绝大部分元件都在了

网友:
四个IGBT是全桥模式

网友:
这都能捡到啊

网友F:
还是做电焊机作用大,拆件就废了。要不一万家元兑换给我呗!山东泰安的。

网友:
估计修了也是放着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做电焊机作用大,拆件就废了。要不一万家元兑换给我呗!山东泰安的。 ...

看起来好像是修过,有一个小散热片的三极管一个引脚有接痕,小电容有一个引脚已经碰坏,就上下两个板,一个芯片是uc3846,这种高压650v的我是不敢玩,没啥用,建议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绝大部分元件都在了

元件都在,毕竟外壳是好的,锈了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