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502胶用什么稀释?

楼主:
丙酮可以稀释吗,要稀释后还能固化的?有没有哪位坛有试过?想用502给铁件防锈

网友:
有这么骚的操作么?

二○二五年十月九日

网友:
502不防水,所以也防不了锈。应该用漆片,酒精就可以当溶剂。

网友A:
强力有机溶剂都能除掉502,比如丙酮,香蕉水,或者所有兑油漆的稀释液。实在没有的,可以拿汽油应急用用,但一定要注意静电,做好消防措施。某宝也有卖502除胶剂的。502不能防锈,因为它是硬胶,脆的,没有韧性,需要柔性胶软性胶才行,比如ab胶,硅橡胶等

网友:
丙酮可以稀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力有机溶剂都能除掉502,比如丙酮,香蕉水,或者所有兑油漆的稀释液。实在没有的,可以拿汽油应急用用, ...

我要稀释或者是溶解502不是要解胶,是要把胶水稀释下再涂胶。就像油漆用香蕉水稀释再喷漆。
防锈如果用AB胶,是用哥俩好(丙烯酸脂)还是用环氧树脂AB胶好?
环氧树脂我没用过,哥俩好固化太快了我这不好操作。

网友B:
我家院子里面水缸铁皮盖仿锈我涂的蜡,用火烧下很容易涂抹均匀,很薄的铁皮盖很多年都没锈穿。

网友:
凝固了的也能溶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院子里面水缸铁皮盖仿锈我涂的蜡,用火烧下很容易涂抹均匀,很薄的铁皮盖很多年都没锈穿。 ...

蜡是好方法,可我这不能用火烧,有胶件。有什么可以溶解石蜡吗?稀释了再涂

网友:
引用 楼主:
蜡是好方法,可我这不能用火烧,有胶件。有什么可以溶解石蜡吗?稀释了再涂 ...

把蜡融化了再涂不就行了

网友C:
502没有401好用 401不容易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2没有401好用 401不容易干

这个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蜡是好方法,可我这不能用火烧,有胶件。有什么可以溶解石蜡吗?稀释了再涂 ...

你看来是开工厂的,但又没在工厂学过徒,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胡乱猜想。我在工厂待过很多年,我们用的很多刀具也是沾蜡防锈的,不是用溶剂,而是把蜡加热融化,刀具放里边沾一下拿出来就行了。刀具使用除蜡也很简单,打开开水龙头冲一下蜡就掉了,再用棉纱擦干净即可。不要老想着什么溶剂了,那些玩意对人体有害,你还得想办法解决劳动保护问题,否则出了问题打官司会让你赔到姥姥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来是开工厂的,但又没在工厂学过徒,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胡乱猜想。我在工厂待过很多年,我们用的很多 ...

见笑了,我真心是个打工的。直接沾腊,附着力不好。之所以我一开始想用502,就是因为胶水渗透力附着力都好

网友:
胶水时间长了容易老化脱落,防锈漆寿命会更长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蜡是好方法,可我这不能用火烧,有胶件。有什么可以溶解石蜡吗?稀释了再涂 ...

非要火烧,热风不行?

网友:
什么情况,手被粘住了吗?用松香水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笑了,我真心是个打工的。直接沾腊,附着力不好。之所以我一开始想用502,就是因为胶水渗透力附着力都 ...

蜡的强度不够,那你就用漆片吧,也叫虫胶,很多电器元件都用它粘接,涂覆,附着能力好,强度高,绝缘好,也防锈。用酒精就能溶解,不存在劳动保护问题。去除也容易,用酒精再溶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笑了,我真心是个打工的。直接沾腊,附着力不好。之所以我一开始想用502,就是因为胶水渗透力附着力都 ...

蜡烛用的蜡不行,得用软一点的,可以用电吹风吹融了涂敷。

网友:
防锈用双组份环氧树脂胶应该比502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