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个便携式烧水壶的问题。

楼主:
今天网站怎么了,电脑打不开,手机才能打开。所以只能简单发了。
便携式的烧水壶坏了,今天拆开来,发现一个电阻烧了,你说巧不巧,别的原件都标明了型号,就这个没标,想换不知道怎么换,请问各位知道该换个什么型号的电阻吗?这电阻背后连线我已经画出来了。简单发图看看吧。

便携式的烧水壶。

好不容易给拆下来了。

坏的电阻。

板子背面

电阻一头连接的电阻和大电容,一头连接的是两个二极管,这两个二极管应该是整流的。现在请问,这个烧坏的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拆下来看看方框里有没有写阻值,既然板子上有印其他元件的参数,一般不会专门不印这一个吧。按最后一图的意思,应该是阻容降压用来降低上电冲击用的那种电阻,阻值一般不大

网友A:
实在不知道,可以找个阻值大的可调电阻,当然功率要够,看图大概是1/4W的吧,先调到最大,慢慢调小,如果某个阻值能正常工作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知道,可以找个阻值大的可调电阻,当然功率要够,看图大概是1/4W的吧,先调到最大,慢慢调小,如果某 ...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再检查一下其他零件再说……

网友:
阻容电路,这个电阻值不会大于100欧,估计5到10欧左右

网友:
没电路 ,只能测试了。

网友:
定时器就是这种阻容降压,这个电阻是100欧左右。

网友:
烧糊了,按2楼办法弄吧。

网友:
没保险丝吗

网友:
看电路是跟DZ1串联的,5V 1W稳压管,电阻烧了,你测一下看稳压管有没有烧?按下图自己计算一下就知道,也就大概而已,不行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