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假期里自寻烦恼,我该相信谁?

楼主:
七天假期光下雨了,无聊了。把手上的几个万能表拿出来一块儿测了个电压。不出意外的仨表测三个数,一下不知道想信谁了。福禄克17B+最年轻2014--15年的。MASTECH   MY-63是九五年买的四位半DT930FG是半路接手的,年代不详。

网友:
表多烦恼,要校准源了

网友:
信17B+
软件校准,基本不会跑偏

网友:
可以买个小基准,不贵,关键时刻有个判断,没有基准源很难说谁更准,表也有误差范围,不一定数值都要一个字不差才是准

网友:
楼主需要一个电源基准

网友:
信福禄克,得终生

网友:
以一个表为基准,看其它表相差的百分比。

网友:
买个AD584基准校准下,没得基准,谁也数不清的,不一定说贵的表就一定准的。

网友:
准不准先不说,三个表线性就差别这么大吗?

买4个1.5V电池回来串联,分别用各表测量单个电池电压与测量2个、3个、4个的电压写个表格与计算值对比,各表电压线性度一目了然。

网友:
看我的帖子就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
表哥的烦恼,我每次就拿一块出来,其余的都不要比

网友:
取平均数啊

网友:
新的南孚碱性电池电压1.62XX伏应该不会错

网友:
这3个差的有点远,这样看不出来哪个准啊。

网友:
DC电压10V基准相对容易获取,直接买几个二手正品LT1021C-10芯片就行
注意不要买更贵的LT1021B芯片,LT1021B温漂更低,但精度反而更低,标称精度只有0.5%!
我买的二手插件LT1021C-10,1.5元一颗,标称0.05%精度,测了两颗均在0.01%以内

网友:
万用表里面的9伏电池电压低会影响测量精度的

网友:
肯定相信福录克了.

网友A:
假设你的葫芦壳是准的,你的930误差已经达4.2%,比三位半的允许误差0.5%差太多了,简直叔叔可忍婶婶不可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的葫芦壳是准的,你的930误差已经达4.2%,比三位半的允许误差0.5%差太多了,简直叔叔可忍婶婶不可忍{ ...

           久不使用,表盘接触不良什么数都有可能 婶婶不忍也得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