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最喜欢的指针万用表:MF30

楼主:
从前收入低,买不起MF30万用表,经常到五交化商店看看饱饱眼福。近年在闲鱼买了一块,圆了梦想。测量参数还是挺准的。

网友:
也算是终于到手了~开心,但终究不是当年的心情。

网友A:
GB7676-87,色环电阻,印刷板,比较新的表了,
这个型号如果能找到老版本还是值得收藏的

网友:
mf30比较袖珍,胶木外壳,质感跟塑料的不一样

网友:
当年在珠三角做电子制造工程,这类指针万用表用的太多了,一直到05年之后才开始用数字万用表.

网友:
我也有一块MF-30的表,不过是上海国光仪器厂的。外壳和内部基本一样。现在还在用。

网友:
我的第一块是MF47指针万用。

网友:
以前的万用表是用大红袍金属膜电阻的,现在的万用表用色环电阻。

网友:
这是一块心议的表,我也有一块还未打理

网友:
色环电阻版本应该是90年代以后出的,印刷转盘也没以前那种单独转盘耐用了,一句话,缩水了

网友B:
有没有觉得电阻调零旋 钮不好用?没有常见的纹路,会打滑

网友:
大红袍指针表

网友:
恕我直言,看着真难看

网友:
还是更喜欢47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7676-87,色环电阻,印刷板,比较新的表了,
这个型号如果能找到老版本还是值得收藏的 ...

弄了一块兰州产的老MF30压箱底了, 是开关板不是PCB板,用的是线绕电阻与大红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觉得电阻调零旋 钮不好用?没有常见的纹路,会打滑

喷一喷WD40精密电器清洁剂,立刻好了。我的MF500调零电位器就这样修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了一块兰州产的老MF30压箱底了, 是开关板不是PCB板,用的是线绕电阻与大红袍。 ...

赶快拆开,让我等大饱眼福!

网友:
买错了,应该买转换开关的那种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看到这样表里面

网友:
第一块是MF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