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维修工日常之一看就会一学可能就废系列&苹果15Pro Max不显示通病维修

楼主:
      大家好,好久不来发帖了,一天各种事多......闲下来时好几次在编辑帖子时又有顾客来了,要用电脑时无意中就又关掉了......存草稿好多次,图片都丢失了
     手机维修工日常系列之一看就会一学可能就废系列,哈哈今天这个稍有难度,不是像之前那些一看就会,一做就好的。
      2010年1月从深华北辞职回来自己开店,整整15年了 ,所以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个苹果15Pro Max不显示,一颗电容引起的悲剧,这个手机好多这种问题是这个手机的通病,发帖分析不显示的原因和维修方法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果你手机也哪天万一遇到这种问题,最好还是去找专业的修一下,你自己动手的风险很大,现在这手机二手价格也在4K左右,万一成砖了不划算了,想低成本自己维修的动手前请谨慎,充分评估好风险。这个手机不像苹果X    11这些中层是138度低温锡,并且下层板背面是平整的,随便找个加热台放上面就轻松分开了,从12开始中层贴合就是用的183度高温锡了,温度控制不好,分开后里面的芯片可能就爆锡了,故障也就扩大了成砖也有可能。

接机时顾客说已经在前面一家换过屏幕了,有声音没图像,为了防止意外,还是让小弟测试装上我们的组装屏和原装拆机屏都测试了,确实是能开机,不显示。熟悉我的坛友都知道,拆机过程我就不发了,因为多数情况下我都不负责拆装机,这是修好后测试时的照片。

主板上各元件分布图和功能

虽然从顾客的描述和用我们的屏幕测试,已经知道问题所在了,不过按流程还是先对照图纸把显示屏座子阻值打一遍,一圈打下来,图上右边两个相通的脚阻值本来应该是OL无穷大的,但是他这个测试到这里时蜂鸣器马上就响了,阻值是0明显对地短路了,这也是iphone  15Pro Max的通病,很多能开机不显示都是这路供电对地引起的。

直通这里了,通过上面元件分布图也能看出来,这个IC就是负责显示供电的,它的工作条件不满足,能显示就奇怪了

另一个图纸看得更明显,通到背面CPU旁边的,所以必须要分层才能维修

打开原理图看一下这图作用吧,上面标黄那一路,原理图提示PPVAR_DISPLAY_VSSEL这个是专业术语的简称,显示屏休眠唤醒的负压供电,-7V都对地短路了,肯定就没有了,后面的其它图纸中也有有标注,显示屏负压都没有,明显工作条件不满足嘛,CPU肯定认为在休眠了,必须不显示才行呀

知道问题就简单了,先把主板分开吧,箭头所指的就是显示供电芯片

主板正反面完整图片,箭头指的那点对地就可以开机

右边原理图中选中的就是坏的那个电容

就是这个,16V22UF,凶手就是它,这个通路可以看到有5个并联,直接风枪也不用抠来扔掉也可以正常使用

随便在这路加一个两三伏的电压,所谓的烧机大法,为了大家看得更明显,就不用热成像了,松香烟更明显,就是它了

风枪500度配合镊子 ,秒秒钟就下来了

在随便一块料板上找一个相同规格的,加点焊油秒秒钟就焊上了,因为时间短,所以一点都不用担心旁边的CPU会爆锡

先不贴合,电源供电测试一下

开机电源线,常用的电池扣,这次就用的左边中间一个,15系的

哈哈,这不就对了

成功开机进入系统了,还停用了,无所谓,装好等五分钟再测试就是

准备贴合,磁吸植锡台

11的中层植锡网

12系列的中层植锡网

13系列

16系列的中层植锡网,这次就要用到其中的15PM,这个下面的黑色部分就是一大块强磁,主板放在专用卡具里,再把钢网放上面就被四角限位了,也被磁铁吸住就不会翘起来了,可以放心刮锡了,不用担心会移位。X系列,14系列就不展示了,家里的女师傅拿到另一个店去了

15的中层植锡网,这次就要用到其中的15PM

锡浆,理论上温度越高的强度越高,这个191度的,原机183度,我习惯了用这个

刮锡和贴合的时候因为要两只手配合,也就没拍照了,锡浆融化后再轻轻拔动就归位了,补一个家里女师傅重装安卓CPU时植好的运行内存和CPU湊数吧。植锡贴合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之前的帖子,另一帖更详细的苹果X维修过程,如果有兴趣移步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2514

家里女师傅练手剩下的部分苹果主板,手工就是这样练出来的,熟能生巧。用来拆个零件用还是可以的

前面我说这个主板背面不平整,后盖上闪光灯,无线充排线座子,旁边还有一个屏蔽罩,这种直接发在平板加热台上话会导热不均匀,容易爆锡

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玩的,找人定制版的铁板烧,屏幕加热台,温度可以最低室温设置到1200度,现在的最高只能调到180度,可以看我前面苹果X的帖子,就是用这种分层的,设置个150   160度,过两分钟轻松就无风险分开了,苹果11之前的这些都可以这样操作。实际不可能达得到这么高,但是到达两三百度还是很轻松的,用来给主板加热,熔化焊锡,拆个LED灯条还是非常简单的

开机自检时显示最高设置温度1200度

下面是设置温度,上面是现在面板温度,开机拍照的功夫就升到81度了,有感兴趣的坛友吗,100包邮带走,用来辅助加热焊接还是非常爽的

下面给大家看一下我维修中使用的图纸,市面上常见的几个,各有优点,配合使用,如果有坛友需要手机图纸我随时可无条件免费提供

鑫制造,箭头这里也标注了,短路这路是-7V供电

蚂蚁蚚点位图,导线指示相通的部分

精诚图纸板层走线图

蓝锐图纸,里面的水印就是我的论坛账号,也是我的微信号,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免费咨询,免费提供图纸

最后上一张其中一个维修台的部分照片
全文完
谢谢观看

网友:
还有图纸啊

网友:
专业维修的啊

网友:
大神!这手艺了不起。我的手机也是15Pro Max,希望不会出问题,真有问题就要找楼主了,先打个招呼哈……

网友:
我听维修师傅说CPU最好是别动,动了就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