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自行车的稳定性,一不小心把玻璃砸坏了:(

楼主:
骑车出去买了一堆东西,装满2个袋子:车篮里的袋子装了很多东西,车头还挂了一个袋子
先把车头挂的袋子拿下,
再把车篮里的袋子拿下,这个时候车头一歪,自行车倒地了,
可怕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把自行车旁边的玻璃砸碎了

怎样搞可以提高自行车的稳定性,各位思考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
加一个轮子。

网友:
多动脑子就行。

楼主:
有三轮山地车么?

网友:
后座装车篮,东西放后车蓝

网友A:
好像见到过有人在前叉两边各加了一根弹簧,忘了是不是在这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见到过有人在前叉两边各加了一根弹簧,忘了是不是在这看到的

在前叉两边各加了一根弹簧什么意思?

网友:
买台电动轮椅吧,稳定性好,还不用上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前叉两边各加了一根弹簧什么意思?

两边各拉一根弹簧到三脚架,龙头不受力时方向是正前方,左转时左边弹簧缩短右边拉长,右转则是反过来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砸坏了自行车上的玻璃零件。

网友:
要想装东西多,就直接买三轮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