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锂电锯转子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
自己用的12寸无刷锂电锯,突然工作中疙瘩疙瘩响不工作了。检查了控制板,将控制板三跟线焊下,接到另一个无刷电机上正常启动,说明控制板正常。检查定子线圈,无偏心滑膛现象,最后发现是转子加的那两块动平衡用的配重松了,换上另一个以前买的电机总成上的转子,链锯正常启动了。将换下的转子,那俩动平衡用的吕块用ab胶粘了下,保险见也没装回去,因为已经不知道以前动平衡的位置。修理的时候忘记拍照,网上找了几张图,简单说明下,真是故障现象千奇百怪

楼主:
第一张图,是以前刚买锯时拆机照片,没拆电机部分。第二张图是咸鱼买的两套总成,第三张图是桃宝搜的一张演示照片,就是转子两端做动平衡的部分松动了

网友A:
转子动平衡怎么可能粘配重。一般都是挖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子动平衡怎么可能粘配重。一般都是挖坑啊

是那俩挖坑的动平衡配重松了,和磁钢脱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子动平衡怎么可能粘配重。一般都是挖坑啊

随轴随意转了,起不到平衡的作用了。所以在锯上就是嘎达嘎达想,但不启动

楼主:
配重松了,随轴滑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子动平衡怎么可能粘配重。一般都是挖坑啊

配重松了,随轴窜动了,用胶粘了,没装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子动平衡怎么可能粘配重。一般都是挖坑啊

这是新转子,配重挖孔做的动平衡,配重卡的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子动平衡怎么可能粘配重。一般都是挖坑啊

这是另一个锂电锯里的转子,齿滑牙了。可以看出也做了动平衡,但材质是铜的,卡的很紧

楼主:
引用 楼主:
随轴随意转了,起不到平衡的作用了。所以在锯上就是嘎达嘎达想,但不启动 ...

忘传照片了

网友B:
故障很明显了,就是这个动平衡材料用差了,
看样式是锌合金的,
以下我猜的啊
转子导磁的,所以我没见过用铁做配重的,一般都是铜铝,锌合金便宜但是脆,所以过盈配合就不敢做大,怕裂开,甚至可能只用胶粘的。
而胶一般都不耐热,怕是质量也差,所以导致松动了。

以下是偏方解决办法,我试过能改善很不平衡的情况,但是可能我的治具太粗糙,精度不够导致平衡不是很好,如果能做得很细致,估计会改善很多。

用2把新美工刀,做一个平整的架子,间距以卡到转子轴上为准。把转子放上去,由于重量不均,就会放不稳,会自己转,调节配重块,能做到任意位置都能放稳不转,平衡就基本做好了。
这个要求架子完全水平,平行,所以实操难度还是有点大的。可能得上水平仪。

网友C:
这两个环主要目的肯定不是“配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环主要目的肯定不是“配重”

1、固定硅钢片,硅钢片一般都是0.25-0.5mm左右厚度,一层层叠一起的,需要两端压紧,没有这个压片,如果工艺又达不到,硅钢片就可能一层层会散架。而有刷的转子就不一样,一般有铜线绑紧,加上绝缘漆,基本就不需要这个固定功能。
2、无刷的内转子磁钢离轴承有足够距离,(因为外转子绕线会有凸起),这部分距离足够放置一个压片。不会影响电机总尺寸,反观有刷的转子就不行,有刷转子线圈是在转子上,加压片会导致电机变长。
3、增加一个大尺寸的铝片和铜片,本身就更利于散热。
4、动平衡需要,也就是所谓的配重,无刷转子本身就小,磁铁又大,硅钢片没有多少打磨空间用于做平衡,而且打磨硅钢片本身就影响磁场的,不利于电机性能,

综上,是我能想到的原因,依据重要程度,
加个配重用于做动平衡应该就是主要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很明显了,就是这个动平衡材料用差了,
看样式是锌合金的,
以下我猜的啊

谢谢帮助朋友,我没技术和能力去做动平横了。那两块开始我以为是铝的,实际上像你说的是锌合金,卡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环主要目的肯定不是“配重”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配重,感觉就是卡住硅钢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环主要目的肯定不是“配重”

另外配合做转子动平衡的,或挖洞或切下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固定硅钢片,硅钢片一般都是0.25-0.5mm左右厚度,一层层叠一起的,需要两端压紧,没有这个压片,如果 ...

关键这个所谓的配重松动了,随轴窜动了,失去动平衡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很明显了,就是这个动平衡材料用差了,
看样式是锌合金的,
以下我猜的啊

我上图中拆下来的那个故障转子,我用ab胶粘了,但是没装回链锯,也知道肯定不平衡,一启动不得乱晃,扫膛怕是避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很明显了,就是这个动平衡材料用差了,
看样式是锌合金的,
以下我猜的啊

动平衡不好的话,是否会扫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很明显了,就是这个动平衡材料用差了,
看样式是锌合金的,
以下我猜的啊

你后边说的调平衡方法是静平衡,不能用来调动平衡。静平衡通常用于很短的情况,例如磨床的砂轮,我们工厂磨工换砂轮后,都会用个你说的小架子去调静平衡,本质上是一个配重。动平衡用于轴较长的情况,需要转动起来测出两端的不平衡点角向位置和大小,再分别去重或加重,是两端各一个配重。我们厂原来生产汽车传动轴的,就是用动平衡机调动平衡,转动一阵停机,在机器指示的相应位置点焊小铁片配重(加重法)。所以,动平衡没有动平衡机是调不了的,个人无法解决。我是学汽车的,课程上讲过动平衡的原理和方法,所以清楚这一点。论坛上不少人都不知道动平衡与静平衡的区别,常常搞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