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这个手表的后盖怎样才能拆开?

楼主:
没有凹槽,专用工具也找不到钳住再旋开的地儿啊

网友A:
撬盖,直接撬开的。

网友:
用美工刀插后盖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撬盖,直接撬开的。

从哪里开始撬?撬棒伸不进去,怎么撬?

网友B:
美工刀片,从侧面缝里,当心手

网友:
这种一般就是直接压进去的,有的后盖边上会有一个小凹槽

网友C:
旋转或者直接用刀片开

网友:
应该是表蒙吧,后盖可能是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或者直接用刀片开

用刀片开,不怕刀片崩了么,刀片崩了是不是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工刀片,从侧面缝里,当心手

操作美工刀片有什么窍门,如何避免伤到手?

网友:
楼主帮我看看这个红色帽怎么打开

网友:
不是拧就是撬

网友:
后盖一个突出,用薄一字螺丝刀别,就能撬开,貌似表把那里就突出一个延

网友:
从这个地方撬开

网友:
直接撬开的

网友:
直接撬开的。

网友:
表把处直接撬开后盖。

网友:
用个橡胶皮球蘑擦开

网友:
仔细观察,应该有一个施力的突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