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米家t700电动牙刷的无线充电底座

楼主:
之前买的米家t700电动牙刷的充电底座坏了,闲来无事,把它拆了,里面全封胶,用热风枪加热然后用刀切,很容易就去除,就是外壳特别难撬开,超声波焊接的,用剪钳一点一点的剪

网友:
那个2023是谁写的?下线时工人写的吗?

网友:
软胶还是硬胶

网友:
我用的是欧乐B的,不知道什么原理,也是这一坨充电头

网友:
真是下大力气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里面看了个寂寞

网友:
这修好了,还能用不?

网友:
拆的都没有看到铜

网友:
感觉看了个寂寞。

网友:
修好了吗,还能用吗?

网友:
封的太严实,拆起来太费事

网友:
就是一堆线圈,感应充电的

网友:
线圈感应的

网友:
防水做的足,一般很少坏,除非 接口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