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改造个前置usb

楼主:
家里的电脑机箱前置usb还是2.0的,计划改造成3.0的。结果淘宝买错了,口的间距对不上。改!
没拆之前忘拍了,拆开了才想起来。

原来的usb2.0拆开了的图。

新买的板子把两个usb3.0拆下来了。

比划比划,原计划在黑线位置开槽装上去,后来发现两侧高度不够,又准备把两边截去,研究研究发现板子厚度怎么地都高,就把音频接口换回原来的,只安装拆下来的两个usb3.0接口最合适,好吧,一切从简。

这个引脚截掉。

比划比划还挺合适。开始总装。

总装完成。自己看还凑合。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type-c是亮点

网友:
最后一张图片,插口灰?
机箱排风厉害了?(负压)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看这个USB3.0的母座,四周的铁皮不会划手吗,怎么那么薄;其实楼主这番改造还是很好的想法,改的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强。
type-c是亮点

懒得经常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片,插口灰?
机箱排风厉害了?(负压)

读卡器,没啥用处,也没找到什么可以代换上去的,就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看这个USB3.0的母座,四周的铁皮不会划手吗,怎么那么薄;其实楼主这番改造还是很好的想法,改 ...

外边还有机箱前面的塑料壳,铁皮漏不出来

网友:
最后一张图,那么多灰?是使用环境恶劣还是机型时间太长了

网友:
好电脑才有3.0

网友:
我这机箱上也有个读卡器,也在吃灰中
我这个只差一根线缆,不知道怎么连接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很早改过一个,,后面直接购延长线,,来的更方便

网友:
动手能力强得不是一点点

网友:
我是挑了个最便宜的USB3.0,然后在老机箱的软驱窗口上挖孔固定。。

网友D:
我更懒还抠,没前置就用后置,主要是用USB也很少了,日常2.0的速度基本满足我的需要。
以前的话我也会自己改改,现在真的不想动了。

网友:
直接买个软驱位或者光驱位的一体扩展器更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更懒还抠,没前置就用后置,主要是用USB也很少了,日常2.0的速度基本满足我的需要。
以前的话我也会自己 ...

闲的没事瞎折腾

网友:
自己画板子,自行设计。

网友:
一直都是直接购买软驱位或者光驱位的3.0 USB插座的挡板来改造,方便又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