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用的3D打印机推荐吗?2千元左右

楼主(2025-10-10):
2千元左右

网友A:
好像除开拓竹,其他品牌都是其他。

网友:
你这个预算拓竹也能买了,建议再加点整个P1SC,多色系统可玩性更高

网友:
我是嘉立创,直接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除开拓竹,其他品牌都是其他。

对,刷到过视频,人人都这么说。买拓竹是人玩机器,买其他就是机器玩人

网友B:
现阶段的确买拓竹学习门槛最低.其实我反而建议等大促买A1 mini.特价900左右.入门玩家打单色就好了.
可以买丝绸多色或者彩虹类耗材,实现多色效果.用个米桶密封进料.
A1 mini一般只需要改动两个地方,就可以比较长久使用,一个是挤出机加散热,一个是合成石替换.
如果还想要更好点的.那就是P1SC套装了,特价在3000左右,也是我目前在用的,硬伤不多,废料口,增高架改装下基本就可以了
.P2S过两天会出来.价格不适合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阶段的确买拓竹学习门槛最低.其实我反而建议等大促买A1 mini.特价900左右.入门玩家打单色就好了.
可以买 ...

资深玩家呀,说的有点心动,A1mini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资深玩家呀,说的有点心动,A1mini

的确. A1 mini做工比A1还好.入门也不用追求什么大尺寸.
成本又低.我觉得挺好,后续有机会我也会买一台来玩的

网友D:
强烈不建议mini  我就是mini这个  好多尺寸不能打!  要分件,尺寸限制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烈不建议mini  我就是mini这个  好多尺寸不能打!  要分件,尺寸限制大了! ...

一开始你要是都想打大尺寸.或者高阶材料.那就应该直接选p1s.甚至准备出的p2s.
对于新入门的玩家来说.大部分常见的东西,都可以拆件,逐色打印.如果配合petg耗材打,那入门的成本就更低了.
万一打一段时间不喜欢.就是卖.也亏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