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个十元买的蓝牙开关

楼主:
看坛友买了个蓝牙定时开关,感觉不错。

这不,多多某天跳出只需十元,果断买下。

到手拆开,做工还是可以的,双面板引脚处理很干净,绝不是山寨小厂风格。

电源采用的高压非隔离方案,省电。

实际测试待机基本不耗电,蓝牙连接设置时功耗0.1w左右,继电器开启工作时0.7w左右。

设备小程序添加成功后,关闭定位和网络,小程序依然可以连接和设置,这点不错。

买这个主要是考虑老人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
这个设置比按钮的方便

网友:
做工不错 能用得上的话10元超值了!

网友A:
之前买了几个九块钱的小爱同学控制盒,省得搞小程序了,哈哈

网友:
定时开关用着方 便

网友:
挺多的功能,10元可以玩玩

网友:
感谢分享,多学习多提高

网友:
蓝牙内部是怎么供电的呢

网友:
10块钱值得买,以前买一个机械设定的还得十多元呢,而且设置功能比这个可是差远了。

网友B:
关闭网络后小程序还可以连接设置是什么原理???

二○二五年十月十日

网友:
还可以是~还这么便宜```

网友:
这可以用在控制哪方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闭网络后小程序还可以连接设置是什么原理???

小程序就是一个网页,打开一次之后就在本机微信中缓存了,只要不删除、设置过期时间都可以再次打开了,至于小程序本身功能如果没有联网服务要求,都不影响使用的,它这个只是调用本机蓝牙硬件功能,所以不联网也是可以使用的,只要别清微信缓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了几个九块钱的小爱同学控制盒,省得搞小程序了,哈哈

小爱同学控制盒、小米智能插座、米家空调伴侣等等如果家里面没有购买米家智能网关的话,就算WIFI通着,互联网不通的话,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哪怕是定时开关这种基本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程序就是一个网页,打开一次之后就在本机微信中缓存了,只要不删除、设置过期时间都可以再次打开了,至 ...

那这帮人为毛还要开发个小程序,直接用网页不更方便么?

二○二五年十月十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这帮人为毛还要开发个小程序,直接用网页不更方便么?

网页没有调用本地硬件设备-蓝牙的能力,微信提供了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操控蓝牙的功能只有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APP可以实现(不清楚抖音、快手之类的小程序有没有这个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页没有调用本地硬件设备-蓝牙的能力,微信提供了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操控蓝牙的功能只有微信小程序、支 ...

还有这一说啊?

二○二五年十月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爱同学控制盒、小米智能插座、米家空调伴侣等等如果家里面没有购买米家智能网关的话,就算WIFI通着,互 ...

有道理,我用的小爱音箱pro当网关,断网之后就没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