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莉莉普示波器续航力差

楼主:
大概用不了一个小时,刚充满,开机可能一会就剩一半电,一回电量红了,但是下次开机还能用
这玩意电量显示是不是不准啊,打开想换电池,还用胶布粘住了,算了吧,懒得动了

想盖会盖子又盖不上了,哪里别住了,设计这模具的也是人才

是不是想让我多压几次,把板子压变形再拉动消费啊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不行?

网友A:
手持式的仪表,大概用不了一个小时 应该是时间短了点,如果想续航力长,还是去买交流适配器的,只要不坏 无限续航。

网友:
莉莉普不行

快换众姨

网友:
电池肿了,赶紧瘦身

网友:
厂家最大的问题不是标配垃圾电池,而是空间明明可以放4个槽位,就是不。这让手持设备失去随时开机使用的优势,当然也没人用这货干正经事。

网友B:
你是哥,怎么能被这么点问题难住? 整,必须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持式的仪表,大概用不了一个小时 应该是时间短了点,如果想续航力长,还是去买交流适配器的,只要不坏 无 ...

我有璞石DS4T252和正点原子DS100印象中续航都不错,一小时肯定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哥,怎么能被这么点问题难住? 整,必须整...

哥已不是当年的哥

网友C:
两个电池并联的? 看看是不是一个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池并联的? 看看是不是一个松了?

是并联啊,哈哈,感觉不会松啊

网友:
上可调电源/另一块表 看它的工作电流. 有些芯片半烧毁电流很大也能工作 处于似死非死的状态 直接上电池也看不出来.

另外锂电池可以用USB充电器充电, 再整上USB测试模块 看锂电池充电消耗了多少瓦时 也能对电池的容量有个大概.

网友D:
应该时间长了电池衰减了,换两个正品的新电池就好了,后盖安装的时候,得把支架完全打开,再插后盖,数码6段这么老的司机,换个轮胎还这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时间长了电池衰减了,换两个正品的新电池就好了,后盖安装的时候,得把支架完全打开,再插后盖,数码6 ...

哈哈,猴哥,我越看你越像宋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并联啊,哈哈,感觉不会松啊

是不是配重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