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市政府送的燃气报警器,但是要自己出管道费,一年不到就坏了

楼主:
插上没任何反应,不亮灯,没提示音。
有人会修吗,这种劣质产品坏的这么快?
貌似还是联网的

楼主:
直接是220v的,没电源

网友:
第一幅图左下角那个黄皮的片状元件是不是电池?

网友:
这种和燃气公司合作的必须坏的快(理论上远端一个命令就变砖),不然下任领导没事做

网友:
等市政府再送

网友:
我们这的燃气表也是秦川的。检查下那个方块蓝色电容,是不是达不到标称容量了。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类似的,有2-3年了,没坏

网友:
管道费是什么意思?

网友:
估计是电源坏了吧  插电没反应

网友:
看这做工,不算差嘛~也坏这么快

网友A:
这个燃气报警器是esim的吗?没有看到sim卡位置,不一定是联网到燃气公司的,倒是有可能那家公司的,居然还有使用寿命,是传感器?

网友:
看着还行,2024年4月的,还没用就不通电?不应该啊。

网友:
看外壳有发黄痕迹,怀疑电源部分坏了,在低压部分那个电解电容接3.3V或者5V电源试试看能否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燃气报警器是esim的吗?没有看到sim卡位置,不一定是联网到燃气公司的,倒是有可能那家公司的,居然还 ...

U13像是eSIM,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是220v的,没电源

那也是220∨降到5∨整流,滤波后芯片才用的。

网友:
不亮灯大概率是电源部分出问题了,楼上专家们提到的原件都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联网干嘛,要联也是消防网络才对

网友:
先从电源部分入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