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路由器,要求WIFI6,穿墙信号好一点的

楼主(2025-10-10):
家里用着H3C 3000路由,效果一般般,朋友家新买带装修的房子入住了,让我帮买一个,有懂的朋友推荐一个,要求WIFI6,穿墙信号好一点的,主人房和客房和客厅一条直线,房间里没拉网张,房间走廊没电源无法中继

网友A:
平面图呢,想一个路由来覆盖怕是有点难...

二○二五年十月十日

网友:
穿墙还是2.4G的强一点。

网友:
小米AX3000T,要买联发科版本的就行

网友:
直接买BE6500,两个,组MESH。

网友:
看房间结构了,有时候需要多个WIFI分布。

网友:
我用的H3C NX30 Pro,近距离2堵墙就掉一格信号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图呢,想一个路由来覆盖怕是有点难...

我也没去过,他说客厅和主人房客房一字排开,房子另一半是饭厅厨房洗手间和另一间客房

网友:
这和我家户型一样,我是用一个锐捷天蝎放客厅,最里面房间5g信号很弱,如果放走廊中间位置就都能有信号。只用一个WiFi还不能放中间想全屋覆盖估计找不到。

网友:
我家用的是中兴ax3000,挺好
咸鱼买的,60左右

网友:
我也在找中继好一点的路由,这年代起码也得上wifi6,5g中继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去过,他说客厅和主人房客房一字排开,房子另一半是饭厅厨房洗手间和另一间客房 ...

目测要踩坑...

二○二五年十月十日

网友B:
这让他自己买啊,信号不好要落埋怨的

网友:
锐捷 X30E PRO

网友:
H3C 3000这个也可以吧,,WIFI6无线信号都差不多,,,可以用2-3个组MUSH

网友:
这样子只能组无线MESH了,或者无线网桥,找个三频路由做6G覆盖然后2.4+5合并SSID

网友:
别找了,有人説好,有人説 不好,反正基本上找不到。

网友:
WiFi功率限制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让他自己买啊,信号不好要落埋怨的

对的。推荐也说自己也不是很熟,看评测哪款好像比较好就算了。修电脑,配家电这东西推荐,好用的别人觉得你懂行,轻松点个名而已,不会觉得你多认真帮他选,万一不好的不怪东西怪你那就没意思了。

网友:
咸鱼捡个AX3600,100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