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为应付年检,保险杠缺口自己能将就修复一下吗?

楼主:
右后轮爆胎把后杠打缺了,当时在高速上,忘了去捡回残片。马上要上线年检了,怕过不了,这种如何简单搞一下?我有同色自喷漆。

网友:
这种小块的应该不影响。

网友:
这个不影响年检吧

网友:
买个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
这小问题,他们都懒得费劲二次检!

网友:
用铁皮做一个放里面,用抽芯钉固定,然后喷漆。

网友:
好像没有外观这一项,实在担心可以用塑料板配合铁丝补,网上那些 铸工胶 堵漏胶 看起来很牛B的样子。总之,在各种新胶水面前,这点动手能力应该不难。

网友:
这个不影响吧,现在年检都是公司了,给钱就过了

网友:
年检只是检查灯光、刹车、轮胎, 尾气吧。这些外观应该不检吧。它又不影响行车安全。

网友:
不用管没事的

网友:
这不影响吧

网友A:
抖音团购一个年检,检查站帮你过,他们需要好评
这点缺口不是事儿

网友B:
不管年检严不严,自己看着也难受。
超市大瓶果汁的瓶子,剪开贴里面就可以补了,塑料虽然薄,挡风挡泥足够了,也好塑形,外表靠腻子。

网友C:
半夜十二点带上拆车工具,开车在路上逛逛,发现路边有同款车,停到旁边,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给他换个保险杠

网友:
整块塑料用热风枪塑形,然后整个塑料焊枪焊上应该可行,不想买焊枪也有哪种焊塑料的烙铁头没然后就是打磨、刮腻子,喷漆

网友:
有专业修保险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年检严不严,自己看着也难受。
超市大瓶果汁的瓶子,剪开贴里面就可以补了,塑料虽然薄,挡风挡泥足够 ...

10年了,不想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音团购一个年检,检查站帮你过,他们需要好评
这点缺口不是事儿

有这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夜十二点带上拆车工具,开车在路上逛逛,发现路边有同款车,停到旁边,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给他换个 ...

,直接换车更省事吧

网友:
车尾没事,车头不行,实在不行用铝箔胶带粘上,然后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