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联想T61笔记本电池

楼主:
联想T61笔记本在电池供电使用时,突然关机了,之后插电后不能充电,也不能供电。电池拆开了,却发现线路板涂了胶,不知道怎么修。请高手指招。

网友:
貌似锁了。。。解锁的有人么?

网友A:
除非特别有时间和决心学习研究。
直接买通用型号的无锁山寨品即可。
千万别想解锁问题。最后更多的钱花了更多的时间花了还没学会没搞成。

网友:
黄鱼 有换电池的  换进口松下最好

不要买山寨的  跟换进口电池价格差不多  坏的快 ……

网友B:
T61  也不值得换电池  ……

楼主:
刚才量了每个电池的电压,都是4V左右,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
以前我爱小本网的论坛不少人可以干解锁的活,反正我自己学不会就放弃了

网友:
T 61 的U是T8300的,顶配也就是 T9300这些,用电池看高清都会卡顿一下,换电池也要200的成本,不值得,建议换T420 430玩下

网友:
应该是控制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池饿死了,锁住了

网友:
这本子,不值得修了吧,干什么都卡

网友:
换固态加内存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特别有时间和决心学习研究。
直接买通用型号的无锁山寨品即可。
千万别想解锁问题。最后更多的钱花了更 ...

+1,是这个理...

二○二五年十月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T61  也不值得换电池  ……

文物来的,要保护。

网友:
估计就是不涂胶也没法修!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池锁了

网友:
联想这个操作真恶心。

网友:
估计是保护板锁了

网友:
电池还挺好的

网友:
有可能电池饿死了跳过保护板充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