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L功放的喇叭接地应该接在什么位置?

楼主:
OTL功放的喇叭接地应该接在什么位置?靠近电源的位置还是靠近功放输出的位置?

下图是OTL功放的简化电路图,左边是电源,右侧的两个方块是对管(因为不确定是三极管还是场管所以用方块表示),绿色的两条线是栅极或集电极引线,最右侧是输出隔直电容和喇叭,喇叭的接地点在功放输出的位置。

如果音频信号的波形在正半周,上管导通,下管不导通或几乎不导通。此时功放输出电流的流向是图中红线的轨迹,此时电流要经过4条导线,假如这4条导线都是同规格导线而且都一样长,它们的线损就会相同。则线路的线损就是4条导线的线损加上电容、喇叭和上管的线损(电源内阻不算的情况下)。

问题来了,如果波形在负半周,上管不导通或几乎不导通,下管导通。这时候电流只需要经过2段导线,线路的线损只有2条导线的线损加上电容、喇叭和下管的线损,与正半周的线损明显不一样,这样会不会影响音质啊?

我认为喇叭的接地点接在靠近电源的位置更合理。如果喇叭在靠近电源的位置接地,那不管音频信号的波形是正半周还是负半周,功放输出的电流都会经过3段导线,线损都是一样的,对音质的影响就很小了。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网友A:
电路图上的同一条线,不管在图纸上多长,都可以看成一个点。

图纸就是图纸,实际做板你技术好可以做到一点接地。

网友B:
功放走线接地可以如下原则,大电流靠近主电源地,小电流靠近电路地.就是说喇叭地尽可能靠近电源地,防止喇叭回流在线压降干扰功放电路.输入地是小电流然后在输入已经形成静态平衡时尽量靠近输入电路地,这样尽可能得到纯净的输入信号而不被功放电流在线压降之类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走线接地可以如下原则,大电流靠近主电源地,小电流靠近电路地.就是说喇叭地尽可能靠近电源地,防止喇叭回 ...

说的对,看来喇叭地靠近主电源地是没错的,我自制的功放也是喇叭地接在了主电源地的位置

网友:
电路在实际工作中你会知道这个接地位置需要调整,不然容易有交流声,靠近电源地的大方向是对的

网友:
要接在功放管最近点的负端

网友:
电容是无法和电池比的,所以你的假设还要结合实际来看!

网友:
不错不错,接主滤波电容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上的同一条线,不管在图纸上多长,都可以看成一个点。

图纸就是图纸,实际做板你技术好可以做到一点 ...

电路图里面的导线是理想导线,严格来说器件的内阻和导线电阻也应该用电阻符号画出来

帖子中画的只是示意图,目的在于说明现实中的情况,实际线路有线损,不同的接地位置会有不同的效果

网友:
在两个功放管的供电端上一般会接有容量比较大的电容,来削弱线阻的影响。

网友:
你说的绝对正确,板子上的地足够大时,几乎没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