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冲牙器不知能改吸锡器

楼主:
淘宝卖6元左右一个,,只能喷气,,能改成吸气,做吸锡器到是蛮好的。

网友:
不能吧,吸锡器是需要一个爆发的真空吸力,而冲牙器我记得好像是很小流量的的半持续的推力,,原本的结构和电路,应该是很难形成一个爆发的吸力的。

网友:
吸力达不到吧,改成喷水炝玩吧

网友:
有点复杂
需要一个负压罐作为瞬吸的动力
还需要一个电控的阀门给负压罐做空气通断

网友:
有改吹锡器的,可以搜一下。

网友:
应该不得行,吸锡器要的是一个爆发的强吸力,这个是持续的弱吸力,而且吸嘴要耐高温,这个要背烫坏。
买一个发热的吸锡器嘛,吸嘴跟烙铁一样有高温把锡烫化了吸,好用的很。

网友:
就这个构造够呛

网友:
难度太大了

网友:
这个是喷的,怎么改得成吸的??

网友:
这个我好像啥时候也买过一个  这种喷气是有爆发力的  好像是减速齿轮带动带弹簧的齿条 转到一定距离突然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