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平地起高楼从一台增程器到一台双电压的发电系统的蜕变

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历时半年左右的时间终于组装好了一台发电机同时可以输出12V和48V两种电压,组装过程辛苦又值得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的学习和进步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一个字:真牛

网友:
还以为是直接输出两种直流电压,看错了。

网友:
就是三相整流之后输出的是48V? 那个铝壳的是降压电源?

   看看电源结构 有没有开关管击穿高压直通隐患?     那个控制器能不能电启动?  我看卖増程器的有卖支持在没启动情况下用发电机启动发动机  启动后切换为发电机

风扇是直接开关直通还是有PWM调速器  如果直通建议用直流pwm调速器 最好是能根据温度自动调整转速  有利于减小油耗

网友:
成本如何?我看黄鱼上有拆机的老头乐増程器包好的200-300块钱,里面带发动机和控制器,一键启动,输出电压一般是60-7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