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源适配器是不是被简配了压敏电阻?

楼主:
今天拆开一个5V的电源适配器(2个滤波电容鼓包了,买新的还在路上运),发现电路板上似乎被减配了3个压敏电阻,不知道我自己补了一个上去为07k275,这个07K275是在交流整流桥输入前端,串了一个NTC电阻,但是把这个压敏电阻给省略了,于是我自己给加上,不知道选用这样的参数是否正确,另外还有2处被省略了的电容,估计是不是保护用的?那我应该加多大的才合适,望看懂的大神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大多数都省了这个压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都省了这个压敏吧

我现在自己加个275V的压敏电阻合适吗?我不知道具体应该加多大的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自己加个275V的压敏电阻合适吗?我不知道具体应该加多大的合适

275V显然是不行的,市电的峰值超过310V,一般压敏用471

网友:
初级加上471的压敏电阻就可以了,次级不可能有压敏电阻的。

网友:
省了的C都是y电容

网友:
除压敏减配,再选大点10D561k 10S621k,其它应该是预留选插件或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