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假期结束,拆个当年的值班神器

楼主(2025-10-10):
做工蛮不错,有猜到用法的吗?

楼主:
IO接口,电源电话和SIM卡

网友:
无线终端单元,手机卡网络共享的?

网友:
固话转手机接听的

网友A:
看了里面的电路,果然猜错了,这玩意不是4G路由器,那个电话接口是接座机的,让座机走手机信号打电话

网友:
想当年使用这个的也比较多,挺好用

网友:
这是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里面的电路,果然猜错了,这玩意不是4G路由器,那个电话接口是接座机的,让座机走手机信号打电话 ...

第一次知道你说的这玩意儿。
后来有种移动座机,是不是算它的后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知道你说的这玩意儿。
后来有种移动座机,是不是算它的后代?

没错,插卡座机,不过这种可以多部座机并联在一起,来电话了一起响,任何一台都能接听,办公室比较大的可以东一台西一台,或者家用场景客厅一部电话卧室一部电话

网友:
这个当初算是高科技产品了,做工不错。

网友:
高科技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真没有见过,见过插卡的座机,当时是联通还是铁通忘记了,反正到处都是业务员在推广这种插卡座机,话费相当便宜

网友:
楼主你神器什么

网友:
高科技产品

网友:
这个是有线程控电话的姐妹产品?是不是有主机和客户端之间是无线连通的产品?

网友:
除了芯片还是芯片

网友:
有线座机转特殊手机的?

网友:
座机转手机卡再转打电话到设置好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