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量产u盘出问题,求助

楼主:
32g的u盘双贴芯片H27QDG8UDE8R
突然就掉盘了,然后找量产工具,只有这个能量产成功,但是容量只有8g多
双贴的,是不是有一个没识别出来?
或者是芯片识别错误了?找了慧荣合集,但是没有找到这个芯片
想知道能不能直接搜索芯片,这样我也能找到合适的量产软件,或者用合集也能知道软件用的对不对
另外坏快710个,这个我不理解,是芯片寿命到了,还是我扫描设置不对?

网友:
海力士颗粒,坏块也多,估计颗粒体质不太行了

网友:
漏电王芯片!

网友:
见过这个IPS固件,这个固件在3268AB里算是最新的固件,会不会是你哪里容量设置成了8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