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升腾资讯NI945w3硬盘电源供电线四个引脚该怎么接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升腾资讯NI945w3,硬盘电源供电线四个引脚该怎么接,没有万用表,不知道左右电压

网友:
假货宝上搜一下看有没有线呗...

二○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网友:
没有万用表 ---  上来就自己去掉唯一选项,谁给你的勇气。几块钱的表是舍不得还是买不起

网友:
顺藤摸瓜,地线会测量吧?

网友:
要搞电子好歹搞个表,几块钱的又不是没有,这有啥好省的

网友:
9.9包邮的表买一个吧,虽然精度不算高,但简单的测电压,测通断,测电阻电流,参考意义还是很大的,来数码之家的人,至少要个万用表吧。我就在用几块钱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