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电烙铁焊时间稍微长一点,焊锡就氧化流动性很差了,如何解决呢?

楼主:
固体松香不知道怎么用,也挖不动。直接把烙铁放入固体松香,只见冒烟没见烙铁头的焊锡从氧化变成不氧化的状态啊?

网友:
咋可能,焊锡氧化了就没用了...

二○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网友:
来论坛几年了,一直问各种问题,到现在还不会焊接,有没有想过电子是不是不适合你。

如果实在不肯放弃,B站有很多焊接教程的。

你提及到 “烙铁头的焊锡”。。。用新的焊锡丝,多余的锡海绵上擦掉,也就是说通常用不上固体松香。。。遇到难焊的,上助焊膏(或其他强力助焊剂),也不会用到松香块。

网友A:
麝香只是去渣渣,不能还原氧化的锡,来点新焊锡。

网友:
买点好的焊锡吧,好的焊锡含锡量高不会那么快氧化,我是用白猴,可以参考下

网友:
估计是焊锡不行,多试试不同型号的,找到自己合适的就好,估计是用的杂牌的高铅的了

网友:
焊接效果差,就买好点的材料

网友:
试试无铅高温焊锡。或者烙铁头还不够热量,才要长时间加温焊锡。 一般5秒内,烙铁头就要离开焊锡不然就老了

固体松香,现在我用来洗烙铁头。焊接一会头黑,戳松香摇一摇里又亮了。

助焊就用无阻值BGA焊膏,焊锡流动性明显增加。(无阻值焊膏不导电,防止各个引脚之间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麝香只是去渣渣,不能还原氧化的锡,来点新焊锡。

你这个代价大了

网友:
烙铁温度太高

网友:
小时候误把保险丝当焊锡就是这样

网友:
不用紧张,多焊几十次,经验就慢慢有了,谁还不是从个菜鸟过来的呢

网友:
还是焊锡问题。简易换个焊锡丝。烙铁用内热的刀头烙铁。缩短焊接时间。

网友:
可以先换换焊锡试试,或者换助焊膏试试

网友:
其实在实践中,慢慢会琢磨出怎么使用烙铁,怎么使用焊锡,什么样的焊锡质量好,烙铁头的最佳温度选择多少度。

网友:
唯一的办法就是快用快焊,要不就用惰性气体保护焊接

网友:
可能是焊锡的含锡量不够吧

网友:
换个贵一点的焊锡丝

网友:
焊锡、助焊剂、电烙铁、经验一个也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