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51寸等离子电视维修一例,电源板待机电路硅胶处开焊

楼主:
以前见到pdp电视转身走,昨晚闲来捡漏

网友A:
能用到现在的等离子电视高寿了。

网友:
技术型大佬

网友:
俺家一台42,一台55的,年龄小的也已经15周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用到现在的等离子电视高寿了。

我的两台等离子电视都还在,只是很少开机了,也有十多年了。一台LG的,一台松下的,但松下电视的色彩远好于LG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液晶电视的色彩能与之相比。等离子除了耗电高外,真的太好不过了。

网友:
没看到过等离子电视

网友:
关硅胶什么事

网友:
很容易烧屏,尤其是有台标的地方

楼主:
10年以上的机器先看硅胶覆盖的地方,不是腐蚀就是开焊

网友:
家里有一台松下的42寸等离子电视,还能用,只是现在开的不多了,07年买的了,一晃已经十七八年了,除了耗电大,发热量大,其它没毛病

网友:
三星51寸等离子电视

请把都是型号帖上来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两台等离子电视都还在,只是很少开机了,也有十多年了。一台LG的,一台松下的,但松下电视的色彩远好 ...

瞬态响应很好的,就是会烧屏,能耗高了点,故障维修负责,太重,俺以前有个东芝43吋,两个人抬还费劲

网友:
松下当年押注可惜没普及

网友C:
用硅胶脱焊的不多,用热熔胶的几乎100%脱焊。比如TCL的CRT电视机。

网友:
我也有二台等离子电视机,一台是日立的50寸,还有一台是42寸的松下。有一年没有开机了,不知道还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51寸等离子电视

请把都是型号帖上来好吗

没注意拍照,想着绝后的维修,型号似乎没有参考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硅胶脱焊的不多,用热熔胶的几乎100%脱焊。比如TCL的CRT电视机。

新出的机型元件上基本不打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