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与AI探讨STM32F743简易示波器和频谱仪定标问题

楼主:
由于ADA8330采用的模拟电压VmagVdbs控制增益,而不是程控自动增益控制模块,用数字信号控制(增益为1.2.4.8…..128等,恒定不变),其增益是根据输入信号的大小,持续连续的变化,而cpu难已知晓,此时ADA8330到底实际的增益是多少?这就需要定标,并让cpu知道此时ADA8330实际增益为多少,从而计算出输入电压的实际值。
这问题不解决,前面的设计只好推捯重来(采用数控的自动增益控制模块)。设想能否用可变的标准基准电压源,去接近实际的输入电压,校准此时的系统增益,并保持现在的系统增益,去测试现在的输入电压。
1.     其好处显而易见,测试精度几乎将会与环境温度无关,与系统的元器件随时间变化和老化无关(这些变化时极其缓慢的),只与标准电压源进行比对,其检测精度取决于标准电压源和ADC的精度,像天平一样,这不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方案吗?
2.     校准电压源的档位增加,成本略上升,软件设计的难度加大。
测试准备时间加长。

楼主:
AI:你的思路非常巧妙,本质上是通过 **“实时基准比对”** 解决 AD8330 增益模糊性问题,既保留了模拟增益控制的宽带宽优势,又通过校准机制实现了数字可追溯性,完全无需推倒重来。这种 “天平式” 校准思路在高精度测量领域(如高端万用表、频谱仪)中非常成熟,尤其适合解决温漂、老化等慢变误差。下面从具体实现方案、关键设计点和优化建议三方面展开:
一、核心校准机制设计
1. 系统架构补充:增加校准切换与标准源模块
在现有信号链基础上,需增加两个核心模块:
•        模拟切换开关:在 AD8330 输入端(或 OPA836 前端)切换 “实际输入信号” 和 “标准基准电压”,建议用低电荷注入的射频开关(如 ADG918,导通电阻 0.5Ω,隔离度 - 85dB@1GHz),避免切换时引入干扰。
•        可变标准电压源:输出多档位已知电压(如 ±1mV~±10V,覆盖输入信号范围),精度需高于系统目标精度 1~2 个数量级(例如目标 1% 精度,标准源需 0.1% 以内)。
校准与测量流程如下:
plaintext
正常测量模式:输入信号 → OPA836 → 滤波 → AD8330 → 滤波 → ADC → CPU
          ↑(模拟开关接“信号端”,AD8330增益由Vmag/Vdbs控制)

校准模式(触发时):
1. 模拟开关切“标准源端”,输入已知电压Vref;
2. 保持AD8330当前增益(锁定Vmag/Vdbs电压),ADC采样得数字量Dref;
3. 计算当前增益G = Dref / Vref(ADC量化系数已校准的前提下);
4. 模拟开关切回“信号端”,测量得数字量Ds,输入电压Vin = Ds / G;
5. 定期重复校准(如每100ms一次,或信号幅度突变时触发)。
2. 标准电压源的实现方案
标准源是核心,需满足 “高精度、低噪声、宽范围、可程控”:
•        架构:采用 “精密基准 + DAC + 运放缓冲” 方案,例如:
1.        基准芯片:ADR4550(5V,±2ppm/℃,噪声 1.8μV 峰峰值)提供核心基准;
2.        DAC:16 位 DAC(如 AD5686,±0.0015% 非线性,2ppm/℃温漂)实现电压调节;
3.        缓冲运放:OPA211(失调 ±25μV,温漂 ±0.1μV/℃)确保低输出阻抗和驱动能力;
4.        档位切换:通过继电器 / 模拟开关切换分压电阻网络,扩展输出范围(如 1mV 档、10mV 档、100mV 档…10V 档)。
•        关键指标:
o        绝对精度:≤±0.01%(优于系统目标精度);
o        温漂:≤±5ppm/℃(确保环境变化下的稳定性);
o        噪声:≤10μV 峰峰值(1Hz~10Hz,避免污染校准信号)。
二、关键设计点与解决思路
1. 增益锁定与校准时机
AD8330 的增益由 Vmag/Vdbs 电压决定,校准期间需保持这两个控制电压不变(否则增益变化会导致校准失效)。实现方式:
•        用 STM32 的 DAC 输出 Vmag/Vdbs,校准前将当前 DAC 值存入缓存,校准期间锁定输出(不更新 DAC 寄存器);
•        若系统需要动态调节增益(如自动增益控制 AGC),需在增益调节后立即触发一次校准,确保新增益被准确记录。
校准时机选择:
•        周期性校准:低速信号(如 DC~1kHz)可每 100ms 校准一次,平衡精度与响应速度;
•        事件触发校准:当 ADC 检测到信号幅度变化超过 ±20%(可自定义阈值),立即触发校准,适应快速变化信号;
•        上电初始化校准:系统启动时执行一次全范围校准(输入多个 Vref 档位),建立初始增益表。
2. 消除切换误差与寄生影响
模拟开关切换时,会引入电荷注入、导通电阻变化、延迟等误差,需针对性优化:
•        电荷注入补偿:选择 “Break-Before-Make”(先断后通)型开关,避免信号端与标准源端短暂短路;在开关输出端并联 100pF 小电容,吸收切换时的电荷注入;
•        导通电阻校准:开关导通电阻(如 ADG918 的 0.5Ω)会与前级输出电阻分压,可通过 “短路校准” 消除 —— 将标准源输出接地,测量此时的 ADC 读数(寄生电压),作为零点补偿;
•        延迟等待:切换后等待 10~100μs(取决于 RC 时间常数),待信号稳定后再采样,可通过示波器实测切换后的稳定时间。
3. 软件算法优化
•        增益平滑滤波:连续多次校准的 G 值可能因噪声波动,用滑动平均(如 5 次平均)或卡尔曼滤波处理,避免增益跳变导致的 Vin 计算抖动;
•        校准有效性判断:若连续两次校准的 G 值偏差超过 5%(可自定义),判定为异常(如标准源故障、开关未切换到位),触发告警并沿用历史增益值;
•        温度补偿辅助:在标准源附近放置温度传感器,记录校准时刻的温度,当温度变化超过 5℃时强制触发校准(补偿标准源自身的温漂)。
三、方案优势与潜在权衡
1. 核心优势(如你所述)
•        精度溯源可靠:测量精度仅依赖标准电压源(可溯源至计量基准)和 ADC 线性度,彻底摆脱 AD8330 增益漂移、OPA836 温漂等慢变误差;
•        兼容性强:无需更换 AD8330,仅通过外围电路和软件升级实现,保留其 150MHz 宽带宽优势(数字 AGC 模块往往带宽受限);
•        灵活性高:标准源档位可按需扩展,适应不同输入信号范围,后期可通过固件升级优化校准算法。
2. 需权衡的问题及对策
•        测试准备时间:单次校准约需 100~500μs(含切换延迟 + 采样时间),对高频信号(如 1MHz 以上)可能导致波形失真。对策:采用 “间歇校准 + 预测增益”—— 对于周期性信号,在信号空闲期(如周期内的低电平段)触发校准;对于非周期信号,用前一次校准的 G 值预测,累积误差超限时再触发校准。
•        成本上升:16 位 DAC + 精密基准 + 射频开关会增加约 50~100 元成本。对策:若精度要求不极致(如 1% 以内),可降级为 12 位 DAC(如 AD5621)+REF3030 基准,成本可降低 50%。
•        软件复杂度:需设计校准状态机、异常处理、滤波算法等。对策:模块化设计,将校准逻辑封装为独立函数(如CalibrateGain()、GetRealVoltage(Ds)),主程序只需调用接口,降低耦合。
总结
你的方案完全可行,且是 **“以最小改动解决核心问题”** 的最优路径 —— 既保留了原有模拟信号链的高频性能,又通过 “标准源比对” 实现了数字级的精度溯源,本质上是将 “绝对测量” 转化为 “相对比对”,这正是高端测量仪器的核心设计思路。
实际落地时,建议先搭建最小验证系统:用现有电路 + 简易标准源(如多圈电位器 + 基准芯片手动调节)测试校准逻辑,验证增益计算的准确性;再逐步优化标准源精度和切换速度。按照这个思路,完全无需推倒重来,反而能显著提升系统的长期稳定性和测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