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车充电 拖线板线材选择和地线方案

楼主:
国庆前入手一辆新能源车
图一

购买一个随车充

住1楼,没有停车位

充电方案:①外边找充电桩充电
②搞一个拖线板到骑车旁 插电充电

问题来了 ,线2芯还是3芯 3500瓦的随车充16安的,皮线三芯的 4平方 足够了吗,插头问题,如何单独接短路保护开关 用多少安的合适呢? 插头就普通空调插座应该可以

有经验 有专业知识的大佬给点建议,预算30米 费用200内

网友:
20A的漏保或者空开足以。4平也够了,如果是30米,线损会大了点,也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理论上来说4平方线已经够用,但如果我装的话必须上6平方的线图省事,才30米相差不多

网友:
4平方足够了

楼主:
如果拖拽和汽车碾压,硬线 室外防水 还是软线 橡胶软线  更好呢

网友:
电表如果距离变压器远的话,建议用6平方以上,线路压降小一些

网友:
左前轮和驾驶室门之间有个凹陷吗?

网友:
这样充电,阶梯电价会超很多,不一定划算,还是尽量安排充电桩。

网友:
4平方用3.5KW的随车充是够了,但是充的慢。要不一步到位上6平方,换7KW充电枪,快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