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表盘润滑膏

楼主:
含铜抗氧化剂,与热塑性塑胶相容,工作温度-20~150℃。这些指标很适合万用表表盘润滑

网友A:
怎么看着像凡士林呢

网友:
如果用在微动开关上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导电膏?不会连通相邻触点吧

网友:
看起来不错,我是发现在使用200欧姆档测量电阻时不归零后,清理了转盘同时使用的神油

网友:
大哥,这玩意不是导电的?你是怎么想到用在万用表上?

网友:
导电膏什么意思?导电吗?

网友:
别是导电的吧,那麻烦就大了

网友:
哈哈,虎狼之药

网友B:
涂上看看数字会不会乱跳

网友C:
导电能用吗?别光想着触点是导电的啊

网友:
福禄克原厂用的是   全氟素润滑脂    大概3000多块钱一斤

网友:
保持清洁干净就行 涂抹油脂会更快的吸附碎屑 效果反而更差.

就算需要抹, 处理完后也建议擦干净

网友:
像塑料齿轮润滑脂(和我N年前买的一模一样,盒子都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电能用吗?别光想着触点是导电的啊

这个导电是基于隧道效应的,在很薄的条件下,一定电压下会表现出导通,而在比较厚的条件下是绝缘的。只有触点有一定压力接触形成很短的距离时会导通,而触点间的距离远大于隧道效应的尺度,表现为绝缘。
这个隧道效应除了距离,还有个条件是电压,导电膏经过专门设计,有的在高电压下能形成导电隧道,也就是黑色的ddg-a,有的在低电压下就能形成导电隧道,也就是我这里的白色的ddg-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上看看数字会不会乱跳

十分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像凡士林呢

凡士林难以形成隧道效应,也没有专门的铜防氧化成分。可以认为这就是凡士林添加了几种功能成分制作的

网友:
其实很早以前有一种密封硅脂,和这个白色的凡士林差不多;最早的气动仪表的放大器部分,要涂抹这种密封硅脂。一是润滑作用,二是密封作用。

网友:
试了么?会不会导通旁边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