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通过量产工具做成CD-ROM格式,不能重复多次写入吗?

楼主(2025-10-11):
量产过的U盘必须再次量产写入ISO文件,不能通过UltraISO写入且不能多次写入吗?急求不需要通过量产就能修改U盘内容的其他方法,谢谢

网友:
不行的,只有重新量产

网友A:
现在都不流行量产啦,你去了解一下Ventoy吧。

网友:
记得SMI有个专门的工具可以替换ISO,,,
不过还是走量产程序来的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不流行量产啦,你去了解一下Ventoy吧。

Fat32、NTFS这些文件系统没有CD-ROM实用,不能防病毒,出门打印个材料、学校机房,接个电脑都有中病毒的概率,并且市面上大部分U盘没有物理写保护开关

楼主:
那把所有东西打包成一个ISO在通过量产写入到CD-ROM的U盘里,这样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t32、NTFS这些文件系统没有CD-ROM实用,不能防病毒,出门打印个材料、学校机房,接个电脑都有中病毒的 ...

是的,那大佬你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
CD_ROM   适用范围广

那些加载  ISO的    相对要求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at32、NTFS这些文件系统没有CD-ROM实用,不能防病毒,出门打印个材料、学校机房,接个电脑都有中病毒的概 ...

读卡器+SD卡不就能够写保护了。

网友:
银灿903+AI Partition工具,可以实现不用量产就能把ISO写入USB-CDROM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读卡器+SD卡不就能够写保护了。

他说的是U盘,况且读卡器一般也没有写保护开关,只有单反、微单相机用的SD卡有写保护开关,但是没有人会用这个当存储数据介质,相机用的SD卡价格还更贵。

网友:
慧荣和银灿都有免量产烧录iso工具,都是专用的。模拟的cd-com也是cd-com,没有通用工具能重复烧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那大佬你有好的方法吗

买支持物理写保护开关的U盘,如果没有的话就量产CD-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