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玩了快30年的无线电,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回事!

楼主:
焊锡丝尽然真的有保质期

前段时间发现总是烙铁头吃不上锡    换了新烙铁头也是一用就吃不上锡    打磨烙铁头都没什么用

我就一直纠结   到底什么问题    难道是焊锡?

于是开始找焊锡的原因     用的焊锡的确是15年前买的     换上几年前的焊锡焊接后

情况大为好转    不得不承认    的确是焊锡年代久远导致的

搞的我原来囤了很多焊锡      丢就一个字

有没有同样情况的?

网友:
看来不要屯太多了。我手头就一公斤左右。

网友:
没有遇过,锡放久了有点氧化是有的

网友:
时间长了,绝大部分活跃金属都会发生氧化反应。

网友:
业务玩家,一卷90年代的粗丝用了几十年没用完。

网友:
我觉得是烙铁头的问题。936的烙铁用了20多年。放了十多年的真锡线还是很好用。
LZ的烙铁没有恒温。假锡线铅含量太高了就不好用。

网友:
锡都有保质期了?应该是你烙铁头的问题。

网友:
你特指的那个绕在轴上的焊锡丝,你不说,我乍一看,以为是保险丝!!

网友:
动乱年代买的焊锡丝跟烙铁现在还在用,没问题。
但是那个年代的烙铁头都不是尖的,要配松香用。

网友:
  这不科学  ……

网友:
没觉得么,尖头烙铁本身就不容易上锡,我都用马蹄

网友:
我手里的还是80年代哪种中间带松香的焊锡

网友:
质量好的焊锡放个30年都完全木有问题!焊锡含铅太高,质量太差,烙铁头表示这锅我可不背!

网友:
是空气质量没以前高了PM2.5超标了导致焊锡丝与污染过的空气产生了反应。

网友:
你的烙铁头的确是铁的!

我手上二三十年前的锡丝也没发现有类似问题,最多就是多用些松香而已。

网友:
金属是很稳定的,在人的有生之年里,应该只会表面氧化(甚至我都怀疑锡这个金属不会和铜或者铝那样氧化)。

网友:
烙铁咀不上锡还是看焊台的控制,温度一直高的待机干烧没有啥材质能抗住,我家T12带待机检测放烙铁架保温200'C左右,用一根二手修复的烙铁咀几年都正常使用挂锡良好.

网友:
绝对是铬铁的问题。

网友:
这中亚焊丝假货多。。。现在的强力焊丝挺好用的,烙铁换JBC好用些

网友:
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