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低电压出得了好声音吗?

楼主:
一直想做一个低电压的便携式音响

低电压的原因是用单节锂电池   不用升压电路有干扰   这样电池电源线路就简单很多

其次功率不需要很大    认为低电压功率是可以正常听的

但是现实还是给了我教训

用TDA2822  OTL电路   4V锂电池电压     去推一个2W的飞乐纸盆音箱

竟然会破音   而且推的太累  声音都开不大    是不是低电压的问题?

换上分立件的OTL   功放电路    恢复正常了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这个级别,数字功放

网友:
OTL电路4V电压仅0.5W功率,用PAM8403吧,起码有2W

网友:
当年我在学校里时就玩过TDA2822,电路板还是刀刻的。

网友A:
为什么不用BTL驱动。。。。。。

网友:
需要好喇叭,4欧阻抗的喇叭功率太小了。

网友:
这个集成块虽然可以4伏供电,但貌似只有零点几瓦的功率,不破音就怪了

网友:
在4V电压之下TDA2822的表现并不好,输出功率小(RL=4Ω,VCC=4.5V时,输出功率仅0.32W),比不上常见的8403、8002等功放芯片,它们有3W左右的输出功率,如果想要功率更大的,可以选择自带升压的功放,例如XA8871、XA9511、XA9722B等等,使用单个锂电池供电,输出功率可达5W。

对比一下几种功放芯片:
TDA2822:

XA8711:
输出类型:  1-Channel (Mono)
工作电压:  2V ~ 5.5V
输出功率:  5W x 1 @
额外特性:  无FM干扰,待机,过流保护,欠电压,热保护

XA9722B:
效率高达 76%
对 FM 无干扰,高效率,音质优
AB/D 类切换
2*5W 输出功率(10% THD,3Ω负载)
宽工作电压范围:3V-5.5V
优异的上掉电 pop 声抑制
差分输入,共模抑制噪声
不需驱动输出耦合电容、自举电容和缓冲网络
单位增益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BTL驱动。。。。。。

下一步用

网友:
用两节三节试试

网友:
2822跟好声音有什么关系,只能说能响。

5V以内,建议上数字功放,音质肯定不比2822差,功率还能做大一点。

网友:
想法不错,下次多想想

网友:
5V左右最合适的就是8403,除了功率小点,其他没毛病。

网友:
现在很多广场舞音箱(6寸以下的)都是单节锂电,声音很大的。
我一两块钱买了个LTK5128D的功放模块,说是有5W功率,实际不清楚,我单节锂电,接4Ω 6寸纸盆喇叭,声音大得我受不了。

网友:
好声音看自己的耳朵,我现在已经放弃了音箱都是使用耳机,目前体验最好的是骷颅头Skullcandy Crusher .要说低电压出好外放声音真的很难,配一对2-3寸铝模喇叭只能说能出大声音.

网友:
低电压适合蓝牙音箱的数字功放,或者推动耳机也可以。

网友:
数字功放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