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块多撸线送的永集9孔带开关插板,铜片倒是厚实,但短板必须得改进一下!

楼主:
2块多撸了条5米长的两芯电源线,送了的9孔带开关插板,以及插头、电笔和胶带

标称1平方mm的线看着截面积只有0.75,而且股数也少

插头还碎了,好在还有电笔和胶带

而9孔插板看着倒是不错,牌子是永集,还带开关

没见过这种可以直接上螺丝的底座

拆开,原来是最老式那种结构

这宣传典型浮夸了呀

虽然铜片看着厚实,但开关连接线是明显的短板

而且三插的地线插座根本没法接线

0.9mm,铜片确实厚,截面积估计4~5平方mm

短板的直径为0.5mm,截面积差太远了

把开关拆下来

有触点,看着电流规格也还行

顺便改下,把细铜丝换成粗的
由于空间狭窄,需要七弯八扭

装上去的样子

顺便也把破损的插头壳子用餐巾纸+502粘上,修复好

5米的线才2块多,送的估计都是些库存货,这价格还包邮,也就没啥可说的了

网友A:
这个现在应该是不能销售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在应该是不能销售的呀。

搭配送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B:
不得不说,这插板颜值太低,现在想想,公牛其实挺帅的

网友C:
地线不接是短板,另外这线像是铝线啊

网友:
搭配送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看看铜排吸铁石吸不吸!

网友:
这些好像都是淘汰产品

网友:
送的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
那那样子一焊,开关估计快要坏了

网友:
大功率电器不接地线?咋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得不说,这插板颜值太低,现在想想,公牛其实挺帅的。

嗯嗯,所以应该是库存老货,和现在的不能比

网友:
看起来还行,确定是铜质的?

网友:
看指示灯二极管脚,开关内部都锈了,送的应该是厍存货。

网友:
两块多钱能用就行,别要求太高。

网友:
买酱油送鸡啊这是,这种老式插板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想不到还有库存新货.应该是旧国标再往前的产品了,像这种带弹簧的结构,我只在90年代时候用过.

网友:
送的东西,要求不能太高,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线不接是短板,另外这线像是铝线啊

倒是忘了确认这个

网友:
车开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