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显示模块上的碳膜电位器

楼主:
买的电压显示模块显示的电压比万用表高0.02V,商家客服说可以调板子上的电位器校正,但是我调电位器的时候显示的电压数字乱蹦,不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吗。是碳膜电位器就这样还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
”电压比万用表高0.02V”算是不错的, 就不要苛求,拧坏了可调电阻就麻烦了。

网友:
一个“好”电位器都要几十块钱

网友:
如果是测量5V电压比万用表高0.02V,不需要调整,误差才0.4%,调他干嘛?万用表也不是绝对准确的,当然高精度价格高的万用表精度要高一些,环境温度变化也会影响测量精度的,调好了,环境温度变了,又会出现误差了。

网友:
电压表比万用表高0.02V,会不会就是万用表本身的误差呢...

网友:
要用非金属工具调。

乱跳说明碳膜有氧化,可以快速的来回转几下,然后再细调。

网友:
应该是万用表比屏低0.02吧?

网友:
这表缺点不是有误差,而是非线性误差,顾上低压顾不上高压。

网友A:
楼主要求太高了,就是不同品牌的万用表,检测同一个电压,显示值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万用表显示一个值。

网友:
电压比万用表高0.02V?首先是这块万用表真的准么?换一块万用表说不定高0.2V也有可能。

网友:
做一次两表的满量程线性度对比测试。

网友:
这电压表也就是显个大概,别指望多精确

网友:
比万用表高0.02就不要调了,那个电位器本来就不精确

网友:
这种表误差很大

网友B:
这表3块多吧,要不再加2块,买个带电压电流和功率显示的,那个微调是按钮的,就不会出现碳膜电阻不稳定的现象,电压电流都可以调,检流原件是康铜丝,单片机的丝印也没抹掉,或许可以重灌程序,加入其它比如定时,比如充电到啥电压就停止充电,放点到啥电压就终止放电。其它家有个一样的,便宜一点,检流原件是贴片金属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3块多吧,要不再加2块,买个带电压电流和功率显示的,那个微调是按钮的,就不会出现碳膜电阻不稳定的现 ...

带电流显示的这么便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求太高了,就是不同品牌的万用表,检测同一个电压,显示值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万用表显示一个值。 ...

其实我想问的是碳膜电位器在调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数字乱蹦。对于业余玩家,能显示大概电压就足够了。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非金属工具调。

乱跳说明碳膜有氧化,可以快速的来回转几下,然后再细调。 ...

可调稳压模块上的电位器也这样,拧的时候输出电压乱跳,换成金属膜电位器或线绕电位器是不是就不跳了

网友:
拼多多1.7元一个,质量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