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个时候,就需要自动化测试了,测了100只电阻

楼主:
买了100只电阻,50只0.1% 1K ,50只 0.1% 10K,
手动一个一个测过去,花了大半个小时。筛选废人工。
都不超差?

网友:
没计算,但应该都正常。

网友:
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一个测?这种很普通的电子原器件,如果要求很高需每个电阻都准确那就找国内比较大的几个厂家买,如风华,厚声等,然后回来抽测几个,正常都不会有问题。只是价格会比普通厂贵那么一点点。。

网友:
哈哈,正好整数的屈指可数

网友:
从来没测过~

网友:
好歹也整些高精度的电阻!这种电阻有偏差正常

网友:
可惜这机子只有1/5/10/20%四级容限比较模式,要是能任意设置,筛选就简单了

网友:
批量一致性是大厂的关键吧!

网友:
确实非人力。

网友:
好东西,都是车规级的电阻

网友:
厉害吖,纯人工

    佩服

网友A:
这种是金属膜的五色环电阻,理论上精度很好,可是现在做这种电子元器件的小厂太多了,工艺也简单,所以这种小元件,不要用在重要的电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金属膜的五色环电阻,理论上精度很好,可是现在做这种电子元器件的小厂太多了,工艺也简单,所以这种 ...

引脚用磁铁吸不住,应该不是铁的
但是电阻本身不知道为啥能被磁铁吸住。

网友:
不错不错,都不错,中国崛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脚用磁铁吸不住,应该不是贴的
但是电阻本身不知道为啥能被磁铁吸住。

两头盖帽,还有电阻膜材料是合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脚用磁铁吸不住,应该不是铁的
但是电阻本身不知道为啥能被磁铁吸住。

帽子是铁的

网友:
电阻本体肯定有导磁材料

网友:
我觉得这个测量本身不费时间,记录费时间吧。

网友:
我怎么感觉楼主是在炫LCR表?

楼主:
卖家标的 温漂 25ppm, 厂家 PY。
价格算下来 2毛2 一只。

可以推荐的购买地方?

买这种带脚电阻主要是用着方便,现在做产品基本都用贴片了吧。
今天还搞了个24V转5V分压
24/(10+1+1)*(1+1) = 4V  (和5V还差1V,测信号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