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修信号屏蔽仪的电源V5-16,猜猜抹去芯片标识的型号是啥

楼主(2025-10-11):
学校教室内的考试时用的信号屏蔽仪的电源坏掉了,个头不小,有点分量

电压5v,电流16A,这么大电流?有虚标嫌疑

为啥要用这种头,防误插?

去掉上下两个铝护壳(没拍照),露出真面貌,看次级整流管就知道真输出大电流,不是虚标

做工有点粗糙,芯片标识抹去了,哈哈,就怕这种,好在是2个220v整流管击穿,连带3.15A保险烧掉,so easy。换后测试空载输出是5.29v,正常

over?no!到底用的何方芯片,还神秘的抹去型号,爬爬线路,画出引脚作用和线路图,以后备用。大家猜猜这是啥型号?

网友:
这电流确实不小

网友:
没协议没通讯,实在不行直接上电子屏的开关电源,

网友A:
楼主又给学校省了笔经费

网友B:
第一时间想到这个,几乎是一样的正好支持的功率也是100W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时间想到这个,几乎是一样的

确实是高手呀,应该是这个,或sg6842等,应该是可替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给学校省了笔经费

省钱是次要的,爱瞎捣鼓是主要的。

网友:
电容真不少,看来电流没虚标。

网友:
看着内部没有虚标

网友:
看使用的电解电容器那么多,输出电流应该不会小

网友:
学校的让后勤买个新电源,这个拿回家拆着玩

网友:
这不是一个正经的电源,12V13A改的。

网友:
5V ,12V的电源遍地,很容易买到的。

网友:
输出滤波电容壮观

网友:
猜不出来。估计设计电路的人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