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 3281小胖子U盘:盘符时有时无

楼主:
以前拆过的,最近拿出来用了几次,有一次误拔再插上变成SM3280AA MEMORY BAR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4035-1-1.html
把壳拆了,第一次插认出来

再插又不行了

看来要特定角度才识别,这可咋整?

这盘是搞成USBOS二分区了,想探讨下:U盘是否天生不适合分区?

楼主:
再上个高清图

楼主:
U盘似乎变成只读了,Diskgenius删除全部分区、格式化都无效
磁盘管理还是显示原来的分区大小,只是盘符不见,添加盘符后所有数据都在

网友A:
量产吧,可解决99%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吧,可解决99%问题

这倒底用哪个量产,3280 3281通用?

网友:
3280AB的 工具

量产或许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0AB的 工具

量产或许能解决
这是第一步吧,下载3280打开显示3281

网友B:
以工具为准吧      下一个  3281 的看看  还是这个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工具为准吧      下一个  3281 的看看  还是这个信息吗

3281这样的,请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3281这样的,请教下

二话不说,干就完了。

网友B:
这两个工具不是一个系列的 。

一个是 正片工具  一个是黑片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工具不是一个系列的 。

一个是 正片工具  一个是黑片工具

请问哪个是正片,确实搞的少
3280主程序sm32Xtest_V71-7.exe
3281主程序SMIMPTool.exe

网友B:
第一个是  正片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  正片工具

Setting密码320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  正片工具

请问设定需要修改哪里吗,直接失败了

网友:
这个u盘卖吗

楼主:
你要搞吗?深圳发出,看你多少收咯

网友C:
数据库没有这个id,要自行添加,参考论坛帖子,搜索一下

网友:
你这配置选的一坨,就开卡 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库没有这个id,要自行添加,参考论坛帖子,搜索一下

按照这个改参数教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3446
这个料号对应闪存ID,在这个DBF文件里面有了呀(我本来改错了)
https://fm.itxtech.org/#/decode?pn=PF29F32B2ALCT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