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暴力拆解TP-LINK天线外置的无线网卡

楼主:
帮同事装完电脑系统发现不能上网,别人说这个是自带网卡驱动的,咋没提示呢?换了USB口还是不行,拔下来仔细一看,网卡的头有点歪,估计是在移动过程中不小心碰到了,接下来的传统项目就是研究。

用小刀小心翘下来,用胶粘的,料很薄,沿中缝继续干

美工刀,大力出奇迹,全家福,印刷板是真薄呀,外力下容易变形

XMC 25QH32DH

下面的是DC-DC电路,中间芯片AIC8800FC,信号直连天线,wifi6的 ,单频2.4Ghz

网友A:
WIFI6了还单频2.4G?

网友:
竟然是焊死的,封装的真牢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6了还单频2.4G?

淘宝页面这么写的,具体没查

网友B:
研究出来不能上网的原因了没?

网友C:
我的 WIFI5 无线网卡,
都有 2.4G ,5G 双频的,
你这个连 5G 都没有,
不可能是 WiFi6 的 .

网友:
Wifi6可以跑在2.4G频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出来不能上网的原因了没?

没研究,没研究,没研究,没研究

网友:
封装的真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 WIFI5 无线网卡,
都有 2.4G ,5G 双频的,
你这个连 5G 都没有,

wifi6是一种通信协议,2.4g可以使用WiFi6的协议,速度会比普通2.4g快些

网友D:
昨天拆了一个300m的tp,想拆usb插头用于优盘,结果插头也是这样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拆了一个300m的tp,想拆usb插头用于优盘,结果插头也是这样一体的

省了一个USB插头

网友:
我嫌笔记本网卡慢,TB上十多块钱买了一个RTL8812BU的USB无线网卡,双天线速度还算满意

网友:
和网卡的头有点歪没关系吧

网友:
2.4G的单频也不错了,室内使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