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8.4v锂电充电器怎么改电压?

楼主:
求教一下,这个是锂电的 58.4v的充电器,不知怎么改截止电压。大神看看,求教

网友:
盲猜u2是tl431 ,   改它的下分压电阻   就能改变输出电压

当然了,要先分析周围电路,画出电路图

网友:
按二楼回复, 先确定u2是否tl431,是的话照做。

网友:
改电压的幅度不能太大吧

网友:
芯片型号都拍不出来,谁能告诉呢?

网友:
电路小白可以手指沾点口水,摸摸U2附近的电阻,就会有奇迹,
注意别摸热电部分,防止全村吃席。

网友:
tl431 改它的分压电阻

网友A:
从焊锡面图上看,U2是AZ431,只要改变R脚的上偏或下偏电阻的阻值,使输出电压达到54.6V即可。

网友:
先确定u2是否tl4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焊锡面图上看,U2是AZ431,只要改变R脚的上偏或下偏电阻的阻值,使输出电压达到54.6V即可。 ...

是的,是U 2是   AZ431   U1是UC384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