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1200、1300、1500、1600、1800、1900......

楼主:
一个字:乱,就和PDD那些60W、120W、180W、240W、1000W谁能看懂?
我只知道小米3G、磊科1200显示连接速度是433M、家里的华为8145XR和小米CR6606是866M,没有更高级的手机和设备去测量。

网友:
ac速度怎么乱

网友:
了解一下就知道了,路由器后面的这个是速率,通常是2.4G和5G的速率和,pd充电器的是功率,你看的这个图片里的充电器大都数都是假货

网友:
手机太差了,华为8145XR是2401

网友:
一个是代表速率吧。一个是功率吧

网友:
现在型号其实很明白了,一般算是2.4+5双频最大转发速度的总和,所以看到数字就可以看出来路由是哪个规范多少速度的

比如AC1200,可以确定是802.11ac也就是WiFi5,速度是300+866

比如AX3000,可以确定是802.11ax也就是WiFi6,速度是573+2400